请大家帮忙看一下为什么我的16.3约束管理器没有Electrical这一项?

楼主(2012-03-06):
请大家帮忙看一下为什么我的16.3约束管理器没有Electrical这一项?

楼主:
第一张图是我电脑的,第二张是网上看到的

楼主:
是因为安装不成功还是哪里要勾选上?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显示的原因

楼主:
那我应该怎么才能显示出来?

楼主:
各位大哥,帮我看看吧

楼主:
没有人来回答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人来回答啊

看你用的是orcad pcb designer,这个是不支持高速的,请换用pcb editor然后使用gxl版本

楼主:
谢谢楼上大哥,说对了,我用了change editor改成gxl了

网友:
学习了,还是版主大人给力。一下就指出问题所在。

网友B(2012-06-27)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用的是orcad pcb designer,这个是不支持高速的,请换用pcb editor然后使用gxl版本

遇到与楼主一样的情况,可我选 File -> change editor更换时,没有发现gxl哦。我安装的应该是低端的OrCAD16.3版,要高端的版本才有这功能吗?是的话,怎样升级或安装呢?请指引。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遇到与楼主一样的情况,可我选 File -> change editor更换时,没有发现gxl哦。我安装的应该是低端的OrCAD ...

低端的orcad本身就不带这个功能的,你只能是装allegro才有这个功能,重新装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