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月孔

楼主(2012-03-06):
想问一下大家,星月孔都是怎么做的,为什么我做的星月孔是绿色的,我是用一个大焊盘,再在上面放8个过孔做成一个元件。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哪里错了

楼主:
怎么看不到图片,另传个word文档,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看不到图片,另传个word文档,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

可能是焊盘规则设置不正确,实际的最大值超出了设置最大值,如下图,重新设置焊盘的最大最小值即可,注意:不是过孔Via设置;或者是过孔网络和焊盘网络不一致

网友:
你的那几个孔尺寸设置下   网络好像也不对   要设置成0网络比较好

网友:
规则问题

楼主:
规则的焊盘已经设置好了,还是绿的,是不是要设置过孔的网络,如果是过孔的网络如何设置,你们都是怎么做星月孔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规则的焊盘已经设置好了,还是绿的,是不是要设置过孔的网络,如果是过孔的网络如何设置,你们都是怎么做星 ...

双击过孔,在弹出的属性窗口中修改网络NET与焊盘网络一致即可;或者选择所有过孔后,按下F11键,同步修改所有过孔网络。

网友:
规则间距设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