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3中的stroke能否自己定义?

楼主(2012-03-06):
RT,我试着修改了快捷键和stroke自定义的vdrawbindings.txt文件,但是每次启动软件后txt文档又变回之前的内容。是不是9.3还不支持自定义stroke?还是要修改其他别的设置?

网友:
    求教  请问直接更改vdrawbindings.txt文件就直接可以更改快捷键?

网友:
    可以更改快捷键

楼主:
    已解决,在帮助文档里找到了.可以自定义stroke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在帮助文档里找到了.可以自定义stroke。

    能教教怎么弄的嘛,期待楼主详解

楼主:
在安装目录的standard文件夹中有个exped_wvo文件,修改这个文件里的最后一段关于stroke的设置即可实现。

网友:
    恳请楼上能够列出详细的修改步骤,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