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从in hierarchy模式切换到occurrence edit模式?

楼主(2012-03-06):
最近装了cadence16.5,但是就是搞不懂怎么从in hierarchy模式切换到occurrence edit模式, 谁知道的话麻烦告诉一下好不?
谢谢阿。

楼主:
    看了好些资料都是用tools\\cocurrence edit, 但是我装的16.5,在tools菜单下就找不到occurrence edit。

网友A:
    16.5已经没有这个模式了,取而代之的是查看propertise时后面的source属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6.5已经没有这个模式了,取而代之的是查看propertise时后面的source属性

    具体怎么操作呢?
    我需要批量修改属性时,是不是只有用globe update?

网友A:
    自从升级了之后就没用过了,这个还真不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从升级了之后就没用过了,这个还真不清楚。

    谢谢!

网友:
    新手进群19550608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