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中怎么样将焊盘或者相同元件等间距排列?

楼主(2012-03-06):
pads中焊盘有重复与步长这个功能,可以使焊盘等间距排列,protel 可以吗  还有PCB中多个元件等间距排列怎么设置?

网友:
特殊粘贴中的矩阵粘贴,间距和数量随便设置

网友:
这个貌似没用过,我一般都是手动尺寸画等间距

网友:
shift+ctrl+H水平等间距
shift+ctrl+V垂直等间距
AD上的快捷键,我在99里也有看到等间距的工具,但是没看到快捷键

网友A:
焊盘等间距排列:先选择焊盘,ctrl+c复制,再按快捷键E+A(先E后A)选择paste array,输入数量和间距,按OK,在需要的地方点一下就出来了。需要注意的是protel不像PADS那里没有pin number重复的焊盘,所以你阵列粘贴后要把pin number重复的焊盘删除只留一个就OK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盘等间距排列:先选择焊盘,ctrl+c复制,再按快捷键E+A(先E后A)选择paste array,输入数量和间距,按OK, ...

没弄懂你说的这个功能,是否详细说明下   ,最好有截图。谢谢

网友:
先复制焊盘,再按图操作,跟PADS中焊盘重复与步长这个功能一样的,快捷键EA

网友(2012-07-09):
的确高明!!!!!

网友:
5楼很犀利啊,这个其实就是特殊粘贴的一种运用.

网友:
谢谢指导哦,我学会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