速度问一个简单问题

楼主(2012-03-06):
问题是,我连线,怎么是一段一段的阿,奇怪了。我记得cadence视频里面有个设置的,忘记是哪个了,希望高手回答一下

网友:
不明白你想问什么?直接上图吧

楼主:
就是这种线,如何变成平滑的,是不是这个只是显示的问题,实际做板的时候的线不是这样的

为什么要这样子显示阿

网友:
这只是显示的问题,实际做板不会这样的。要想不是这样的话可做此操作:setup下Design Parameter Editor界面Display项将Connect line endcaps勾选就可以了。我讲的是16.3版本的哟~

网友:
对于15.7版本,是在这里修改的,点击setup--drawing options--display--enhanced display modes里面的cline endcaps勾选就可以了,线就不会是一段一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