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解答PACKAGE KEEPOUT高度限制设置

楼主(2012-03-07):
在ALLEGOR软件的使用中,一直不明白PACKAGE KEEPOUT中的高度限制如何设置?高度限制的MIN和MAX分别代表什么意思?这个高度设置的具体值代表的是哪两个表面之间的距离?求高手解答,万分感谢!!!

网友A:
如图:A:根据机壳,模具的高度而定。担心组装有问题所以限制高度,设置方法在对应的top或者bot的区域层画出PACKAGE KEEPOUT。
设置方法定义高度限制的MIN值(该数字为该区域零件允许放置的最大高度)布局时打开drc检查,放置超过限高~
至于高度限制的MAX,此项一般不用设置~

网友(点评):
不错,很清楚,现在明白了,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详细!但是在哪里打开相应的DRC设置呢?

网友:
    關於 Min Height 是指零件底部距離pcb 的距離 (允許放小於此高度的小零件)
           Max Height 是指零件的最大高度 .

    話說我的圖片好像跟之前那位不一樣哩~

网友:
    看3D的时候就有用了吧

网友(2012-11-22):
引用 网友A:
如图:A:根据机壳,模具的高度而定。担心组装有问题所以限制高度,设置方法在对应的top或者bot的区域层画出 ...

第一图是package keepout,第二图是package height;请再解释下package keepout max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