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HCPL2630的求助

楼主(2012-03-07):
如电路图所示,我在DAC_MODE3到地之间加了一个5V正弦波电压,经过R67,R65的分压,在u13的2,3管脚上,得到了一个200mv的电压,根据HCPL7840的数据手册,在该芯片的输出端,6,5引脚间,应该得到一个1.6v的正弦波。但是,我得到的波形,确实是一个正弦波上,但却又附加了一个几伏的直流电压,如示波器所示。我不知道是我没弄明白这款芯片,还是这个电路哪里搭错了,为什么不能得到自己想的波形呢?有谁用过7840,希望帮我解决下。谢谢了

网友(2012-05-29):
隔离光耦,输出的是一个差分信号

网友:
你输入的5V正弦波是不是本身有带直流分量?可以在7840的2脚前串一个电容试试看。
能不能把输入输出的波形贴出来?

网友:
仔细看看Datasheet吧,我随便看了下, 发现如下 图

网友:
    你怎么测得?初步怀疑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