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2-03-07):
现有一原理图用的是旧的中心库,我们重新定义了中心库的part number,要想正常使用这份原理图,是不是把原理图里面的元器件的part number改成新库中的part number就可以了?还是要重新画呢?

楼主:
怎么跑这里了,应该去mentor论坛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跑这里了,应该去mentor论坛的

这里就是mentor论坛.
你的问题很好,帮你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就是mentor论坛.
你的问题很好,帮你顶。

 谢谢,原来在PADS论坛,是jimmy移到了这里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,虽说你不想听到“应该”哈哈。你可以试一下,备份工程删的只剩一个器件,然后试

楼主:
恩,过几天试一下

网友:
如果是icdb流程应该能显示,其实原理图和partnumber关系不大,主要是symbol要有。
其实ee如果保存项目,最好用archive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