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capture CIS不能启动,求指教,谢谢

楼主(2012-03-07):
orcad capture CIS画原理图时十字光标带有严重警告,类似图001所示的,移动不了器件,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就关闭了页面,然后重新启动就不能打开orcad capture CIS的页面啦,求指教,谢谢!

楼主:
    在网上搜索答案时,看到别人介绍的

“打开D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capture\capture.ini 检查里面的
    Max Position...=(-1,-1)
    Min Position...=(-1,-1)
Normal Position=(32,14,941,930)
    Show...........=ShowNormal

    copy覆盖我的Cadence\SPB_16.3\tools\capture\capture.ini   文件 ”

    照着试了下还是不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    不能打开orcad capture CIS的页面,有沒有任何報錯的畫面貼上來看看。

楼主:
    我今天再重装下,看看是否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

楼主:
帖子重新编辑了下,把问题显示的图片贴上去了

网友A:
    有沒有像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6406-1-1.html 裡面這樣完整的圖片,不要只是有這個 " !  " 符號。

不能移動器件,是不是器件被鎖住,請參考圖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沒有像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6406-1-1.html 裡面這樣完整的圖片,不要只是有這個 " !  " 符號。 ...

    非常感谢,我试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