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如何快速切换不同Pads软件版本

楼主(2012-03-07):
来回切换pads版本很麻烦,请问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直接打开对应版本?

看论坛上有高手制作了精简绿色版,请问下制作绿色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?仅修改系统对应的环境变量可以了么?

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,前面我没怎么说明白,再补充一点:
机子上同时安装了Pads和Expedition好几个版本,有时候需要用Expedition,有时候又需要用Pads,而且需要不同的版本,因此来回切换很麻烦。由于都是安装版的,通过发送快捷方式是不行的,因为有些环境变量设置不一致,因此想知道Pads是否有方法可以不用切换就可以单独启动,或者可以单独启动Expedition也行。

网友:
我现在只用到2个版本,PADS2007用来导入DXF,PADS9.0正常工作使用。
我的方法是,找到各版本的安装目录,将powerpcb.exe创建桌面快捷方式,让后改名成powerpcb 9.0.exe,再将PADS2007版本的同样处理,以后靠2个快捷键区分开来。
我的目录是D:\Program Files\9.0PADS\SDD_HOME\Programs\powerpcb.exe供参考

网友A:
何不用9.0来导入DXF?

网友:
基本上就是使用不同版本创建的快捷方式来切换,实际使用中好像也没太大必要来回切换,高版本总是能打开低版本的,现在保留的是2007和9.2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何不用9.0来导入DXF?

为什么我用PADS9.0导入DXF文件老是不行,是因为AUTOCAD版本太低的缘故?
我们结构用的2004版本的,导出的DXF只能PADS2007来导入

网友:
    我用autocad 2000 导出的DXF ,PADS 9.2 都可以导入。

网友B:
    我用9.0导入出现的错误提示,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下如何解决

网友:
    你导出的时候选择autocad2000嘛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,前面我没怎么说明白,再补充一点:
    机子上同时安装了Pads和Expedition好几个版本,有时候需要用Expedition,有时候又需要用Pads,而且需要不同的版本,因此来回切换很麻烦。由于都是安装版的,通过发送快捷方式是不行的,因为有些环境变量设置不一致,因此想知道Pads是否有方法可以不用切换就可以单独启动,或者可以单独启动Expedition也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9.0导入出现的错误提示,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下如何解决

可以试试在这里导入 DXF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,前面我没怎么说明白,再补充一点:
    机子上同时安装了Pads和Expedition好几个版本,有 ...

什么叫单独启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什么叫单独启动?

意思是既可以在打开了Expedition的情况下再打开Pads,或者既在打开Pads9.3的情况下再打开Pads2007,Allegro是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版本的。

网友:
    我的打开了9.2的同时也可以打开2007

网友:
    本来就可以那样打开啦

网友:
    拷贝,存为 .BAT
Path=C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bin;C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lib
start C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Programs\powerpcb.exe
    在Expedition环境下,同样启动PAD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