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DC电源选择

楼主(2012-03-07):
    大家好,小弟现在有个设计,12V或者5V供电都可以,DCDC转3.3V输出,功耗在80W左右,到底是12V还是5V输入比较好呢,求教

网友:
    功耗在80W左右,3.3V输出, 哇需要 24A 的電流。

    5V轉3.3V 效率會比較好,但是5V的電流需求會比大12V來的大。
12V轉3.3V效率會比較差,但是12V的電流需求會比大5V來的小一倍以上,所以電線可以用細一點。

楼主:
    看样子还是12V-5V-3.3V吧,反正5V也要用到

网友(2012-05-23):
    请问你这么大功率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啊,能透露吗?

网友:
    建议用12V,虽然5V的效率是稍高,但高得不多。5V时,80W需要16A的电流,PCB走线会大一些,另外对接插件,电源的要求也大一些。相比12V,只有约7A的电流,电源比较容易买到,PCB相同损耗走线可以小一点,相同走线损耗小一点,终合还是优选12V.。12V转5V,再转3.3V不好第一:两级转换降低了效率,两级都是90,总的下来就只有81%了,第二,5V时要计算5V的功率还要加上3.3V的80W功率,成本增加不说,还会带来可靠性低,相互干扰的问题。

网友:
    请问你这么大功率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啊,能透露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