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3铺铜时,所有设置铺铜方式为十字铺铜,为何在电源层中还有孔是花孔铺铜?

楼主(2012-03-07):
pads9.3铺铜时,所有设置铺铜方式为十字铺铜,为何在电源层中还有孔是花孔铺铜?,而这些花孔铺铜的孔在TOP,BOTTOM等都是十字铺铜,这些孔的封装中都有LAYER_25层设置,是否与此有关?欢迎各位热心解答我的问题,谢谢~~

网友:
内层是负片吧

网友A:
设置为正片可解决此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为正片可解决此问题

内层是正片,不过过孔做的封装有做layer_25层,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?

网友:
改为正片,与LAYER-25应该没关系

楼主:
电源层设置时正片,选择的是SPLIT/MIXED PLANE,不知道什么原因呢

楼主:
这个问题没人回答出来吗?高手呢?高手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