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一般如何评估走线的质量与指标?

楼主(2012-03-08):
    一般如何评估走线的质量与指标?

例如想画的是一对电流型驱动的差分对信号(DA输出有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)

    例如我想在ADS里面搭建出这样的差分对走线,通过系统提供的几种布线模型构建起来

走线的物理结构:线宽,间距,铜厚,叠层厚度,线长,折角位置,几个折角,折角是45度还是弧线等
    走线上可能带有焊接点的焊盘大小:0603的好,还是0402的好,还是0805的好等等
    假设4端口走线关系是1-2,3-4这样的关系

是不是只需要在以上变量的基础上要求S11/S22/S33/S44在想要的带内越低越好(传输无损耗),S12/S21/S34/S43越大越好(反射能量少),S13/S24越小越好(线间耦合损失少?)

为了达到DA输出有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的较好效果,应该如何去做呢?

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多说说

网友:
    对不起我没实际经验,但从书上理论来说, 要使差分线成对紧耦合,降低回路电感; 差分对与差分对远离,降低串扰。走线物理结构应该保证两条线延时相同、间距相同、所遇阻抗相同。即可满足理想差分线的信号还原。
    按照以上来说 ,1-2 要保持紧耦合,线间距尽量小,保持一个线宽即可;12 -34 要远离,我记得好像是3m以上m=线宽。呵呵优点记不准了。
至于焊盘的选择,保证两条线所遇阻抗相同即可,如果1选择的是0402 ,那么2也应该选择同封装的0402 ,这样两条线阻抗相同对于差分信号的还原影响较小。所以对于差分线封装问题并不是很严重。
    对于走线形状,个人感觉为了保证延时相同,减小EMI (EMI主要由共模引起的),也为了保证信号同时到达,则尽量保持线长相同,所以对于折角或圆弧能保持两线长度一致便是好的布线方式。
对于信号的损耗,其实高频电路中不需要考虑,仅仅考虑上升时间的退化。信号由于驱动的是放大器,所以消耗的能量不是很多,仅仅是接收端的容型负载的充电过程。
对于信号的反射,可以考虑单线的反射,加源端电阻。
线间耦合损失少?线间耦合主要是串扰,感觉有了足够的距离,耦合就是小问题、。

楼主:
    由于想对走线的阻抗与S参数进行仿真,同时也想了解实际投板后实测的结果是否跟仿真的结果吻合,现在想具体了解一些下面的问题:

    (1)线宽的加工误差,例如LAYOUT设计的是8mil的走线,实际加工出来的实测可能是多少?
    (2)线的厚度参数常见的有哪些,实测误差有多大
(3)2跟走线的间距加工误差,例如LAYOUT设计的安全间距是8mil,实际加工出来的实测可能是多少?
    (4)需要了解一下信号层与参考层之间板材的厚度、介电常数与组合关系(方便阻抗设计的时候选择合适的厚度参数)
(5)板材组合后的介电常数有哪些数据?有实测数据吗?
    (6)使用板材的损耗角正切与表面粗糙度情况是怎样的
    (7)走线增加绿油之后介电常数是多少,有实测数据吗?
(8)常见的VIA有哪些推荐常数?(焊盘,孔径,反焊盘等),有参考数据吗?

    以上是目前的一些想了解的内容,如果有些可能描述的不太清楚的地方

楼主:
    这是ADS种进行优化的结果截图,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提出一些建议

已经将各个参数进行了变量设置

网友(2018-09-17):
引用 楼主:
这是ADS种进行优化的结果截图,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提出一些建议

    已经将各个参数进行了变量设置

    版主 源文件可以打包上传一下吗?  这个原理图看的不是很清楚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