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scanf函数(已解决)

楼主(2012-03-08):
a="a b c d"
sscanf(a "%s %s %s %s " e f g h)
这样可以分别得到a b c d的字符,但如果a="a-b-c-d"的话要怎么用sscanf函数来分割呢?

网友:
sscanf只能解析以空格为分隔符的字符串
1.用parseString(推荐)
2.使用替换-为空格
rexCompile("-")
sscanf(rexReplace(a " " 0) "%s%s%s%s" e f g h)

楼主:
 明白了!~谢谢版主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