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在建封装的时候能将二只PIN管脚对换吗

楼主(2012-03-08):
如题!有时修改封装的时候需要对换管脚,但好像allegro没有这功能!

网友A:
如果pin大小一样的话只要编辑品标示~就好~  不一样只能抓坐标~调pin放置~

网友:
对换之前要先在原理图中对此封装进行编辑,
将pin  group(edit-----properties)设置为相同的数字,零除外,再将其导入brd中就可以手动对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pin大小一样的话只要编辑品标示~就好~  不一样只能抓坐标~调pin放置~

抓坐标是可以, 但比较麻烦, 希望能向PADS_LAYOUT一样, 直接选择这两个PIN或两组PIN然后选择交换变可以了, 简单方便, 不知道ALLEGRO里面有没有这功能!

网友:
修改封装的时候需要对换管脚,如果pin的类型一样只需要修改其品标示如1234  改成3241   只需执行F8( text edit )更改文字即可,update 一下零件即可。

网友:
更改pinnumber的text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