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必须得用层次设计么?

楼主(2012-03-08):
我以前是用cadence画原理图的,现在改用AD画,之前用CADENCE画复杂一点的原理图时没有用过层次设计,都是分好几页画,只是在每一页中用off sheet connector来连接相同的网络号就可以完成整个系统的连接。那么在AD中如果分好多sheet画图时,可以用多个off sheet connector连接相同的网络号来实现最终原理图么,那样影响最终生成的网络表格么?

网友:
好像,还没真搞过多个原理图一起组合呢,求大师指点啊

网友:
应该可以的,虽然自己也是用层次设计,但是看到过平坦式的原理图设计的,等大师指点

网友:
可以采用层次原理图设计。其实没必要。我就是40多页的额原理图都不需要层次原理图设计。不过这个就要求你对每个网络都要学习。

网友:
层次是很必要的,在复杂的系统。AD跟capture一样的 ,网络标号有作用区域,网标有很多种,也有得设置范围。看看help文档。
当然,当初一张图画,也没问题。

网友:
哎 大侠们  NET是全局的 可以画几张原理图 然后生成一个PCB的

网友:
把网络设置为全局有效,就可以不用层次原理图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