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元件库里的电源引脚隐藏了 还要接电源吗

楼主(2012-03-08):
cadence 元件库里的电源引脚隐藏了 还要接电源吗

网友A:
不知道你说什么,怎么个隐藏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说什么,怎么个隐藏法?

不懂就不懂还装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懂就不懂还装懂

还是要接的

网友:
隐藏电源和地是为了不受干扰,专心处理重要的线,处理完后,还是要显示,再布电源线等不重要的线。
电源线不重要是指没有等长、拓扑等方面的苛刻要求,布线相对自由。

网友B:
是不是指原理图上VCC GND隐藏管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指原理图上VCC GND隐藏管脚?

是的就是元件库里带的芯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就是元件库里带的芯片

有多组电源的话,就把隐藏管脚显示出来,再连接相关电源

网友:
是要接的啊,不接电气连接不就不完整了吗?我是这样觉得的

网友:
有不用接地的芯片?还骂人不懂装懂,什么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