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ub length, exposed length, parallel 之间有啥关系呢?

楼主(2012-03-08):
concepthdl constraint manager中设置约束时,stub length, exposed length, parallel 之间有啥关系呢?

网友A:
    分支长度,,表层走线长,,并行长度……

网友(2012-05-09):
引用 网友A:
    分支长度,,表层走线长,,并行长度……

    请问下stub line对设计有什么影响吗?怎么在allegro中进行检查和处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