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SigXplorer提取的模型问题

楼主(2012-03-08):
SigXplorer提取的模型中,驱动端到接收端之间的微带线的长度是表示什么长度呢?我改动布局之后,发现在sigxplorer中没多大变化,请高手指点!谢谢

网友:
如果是布局阶段走线还是飞线那个长度是曼哈顿长度

楼主:
布局之前提取的拓扑进行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