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线时如何将圆形角的半径加大?

楼主(2012-03-08):
每次用弧形角进行连线时弧形角的半径都最大只能是100mil ,请问一下各位如何将弧形角的半径加大?谢谢
如图

网友A:
研究了下 没发现,一般这个设置满足要求了吧 ,如果是特殊要求的话,可以想其他办法解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研究了下 没发现,一般这个设置满足要求了吧 ,如果是特殊要求的话,可以想其他办法解决的

谢谢你。看来只能手动修改了。

网友B:
没有啊  应该按你的栅格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啊  应该按你的栅格来的

我把栅格点设成10mm了还是不行哦,画出来的还是2.54mm 的半径的四分之一圆形。还请指教。谢谢

网友C(2012-07-19):
同样处于疑虑中,,,,不知在哪里设置的

楼主(2012-08-20):
引用 网友C:
同样处于疑虑中,,,,不知在哪里设置的

可以按逗号和句号键缩小和放大圆形角的半径....

此言不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