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VGA显示 RGB各10bit数字如何理解?

楼主(2012-03-08):
在毕业设计的时候,想知道FPGA上VGA显示中DA芯片ADV7123芯片的RGB各10bit数据个代表什么?
能否举个例子?谢谢啦

网友A:
每种颜色的分辨率啥, 楼主啥意思呢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每种颜色的分辨率啥, 楼主啥意思呢、

那在ADV7123转换到vga接口的时候,10bit的数据就变成了一根信号,这根信号是精度为1024分之1的模拟量吗?

网友:
查分的串行输出吧   c:\a.jpg

网友:
打错字了 ‘差分’

网友:
规格书feature 有说rs-343 / rs170 compatible output  应该是lvds的串口吧

网友(2014-01-20):
撸主理解是正确的,1/1024精度的的模拟量。

网友:
就是输出颜色精度呗,按他这个RGB各分量多是10bit,那就表示可以输出2^10*2^10*2^10=1,073,741,824 ,即10.7亿色,普通的也就RGB888,2^8*2^8*2^8=16,777,216 ,即1600万色。

你输出视频DA输出精度达到了10bit,但也要有相应的支持10bit的显示设备才能显示10bit 10.7亿色的高质量色彩。

一般台式的显示器就是RGB888 也就是24bit,1600万色。笔记本嘛就是RGB666,也就26万色。
好像高档的液晶有10bit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