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layer definition的问题!

楼主(2012-03-08):
2金币

如下图窗口第二列HAS DATA那列的数据是在哪里设置的(怎么把NO变成YES)?

网友A:
这里不是设置出来的。它只是显示这个层上有没有画有东西。你可以试着ENABLE LAYER_3,再在这个层中画几条件2D-LINE,然后回到这里看看,NO 变成了YES 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不是设置出来的。它只是显示这个层上有没有画有东西。你可以试着ENABLE LAYER_3,再在这个层中画几条件2 ...

现在背面的器件的solder和paste都显示在正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背面的器件的solder和paste都显示在正面

看你的用的层都到了12、13、15层,默认的是20多层了。肯定是你设置选择不对吧。想清楚,看仔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用的层都到了12、13、15层,默认的是20多层了。肯定是你设置选择不对吧。想清楚,看仔细!

我们公司的库就是这样设的,以前都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