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布线的时候,不能显示延迟和相对传播延迟

楼主(2012-03-08):
怎么回事阿,我的是15.7版本的,win7系统,

我已经在User Reference下的etch下将相关参数设置过了,包括allegro_dynam_timing为on;勾选allegro_dynam_timing_fixedpos和allegro_etch_length_on

网友:
ge哥们你在拓扑里没设就不显示

网友:
    你要在CM中设置等长数据才行!! 坛子里很多这方面的帖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