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一下三级管这样子接有什么用!!!

楼主(2012-03-09):
大家讨论看看,三级管为什么这样子接!

楼主:
除了当做二极管还有其他功能吗?

网友:
开关三极管,三极管符号省略了一些电阻。

楼主:
就是正向导通,反向截止?

网友:
确实很奇怪

楼主:
在指数对数电路里面也很多哦!在里面就是当做二极管用.

网友:
这样子用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:
1.三极管的耗散功率大。
2.估计是消耗库存。
3.备料简单。
4.温度特性性价比高。

网友:
当做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