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MI 佈線

楼主(2012-03-09):
請高手指教一下,HDMI 信號線走蛇形走線,會產生串擾嗎? 對EMI有影響嗎?

請問在高速線換層時增加GND VIA,其作用是什麽? 麻煩高手指導一下,謝謝

网友A:
不要绕得太厉害就不会有串扰,做好阻抗,报持短走线就副射就少。增加过孔是让信号回流,

网友:
终于看完了~~~

深圳按摩 深圳酒店按摩 深圳特色按摩 深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绕得太厉害就不会有串扰,做好阻抗,报持短走线就副射就少。增加过孔是让信号回流,

     在这里的蛇形走线能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吗? 谢谢你的回复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在这里的蛇形走线能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吗? 谢谢你的回复啊

阻抗与线的长度无关,此部分建议您看一下影响阻抗的要素。HDMI除了各差分线间等长之外,四对差分对之间也必需要等长。如果不等长的话过HDMI一致性测试眼图时SKEW会超过标准致使测试FAIL

网友(2012-04-18):
这个方面的话题的 都讨论一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阻抗与线的长度无关,此部分建议您看一下影响阻抗的要素。HDMI除了各差分线间等长之外,四对差分对之间也 ...

能不能发点资料学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能不能发点资料学学

呵呵,就找到一份SOURCE眼图,是前年一致性测试时用DPO71254自动生成的。好怀念实验室里那些高级仪器~~现在的公司连三用表都舍不得买个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就找到一份SOURCE眼图,是前年一致性测试时用DPO71254自动生成的。好怀念实验室里那些高级仪器~~现 ...

我准备买个旧的示波器玩玩,学学电路基础

网友(2012-08-06):
HDMI我们没有走蛇形哦。

网友:
没必要走蛇形线,记得把转角改成弧形就可以.

网友:
增加GND VIA就是供信号回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