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怎么在建立元件时画半圆。

楼主(2012-03-09):
求助如图所示的半圆

网友A:
先画一条线段,然后选中线段,右击选择Pull Arc移动鼠标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画一条线段,然后选中线段,右击选择Pull Arc移动鼠标就可以了。

可是我用右键没有PUll Arc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是我用右键没有PUll Arc啊

不好意思,我刚刚讲的是在Layout 的环境中。

在Logic中,首先画一个图形,再选择工具栏中的Modify 2D line,选择你要改的图形部分,再右击,选择Pull Ar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我刚刚讲的是在Layout 的环境中。

在Logic中,首先画一个图形,再选择工具栏中的Modify 2D  ...

哦。谢谢你哈。知道怎么做了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可是我的是在Layout 的环境中,我用右键也没有PUll Arc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??

网友B(2012-04-08):
我在 LAYOUT 中, 2D LINE 可以叫出 PULL ARC, 但是 TRACE也是叫不出 PULL ARC. 請幫忙釋疑, 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在 LAYOUT 中, 2D LINE 可以叫出 PULL ARC, 但是 TRACE也是叫不出 PULL ARC. 請幫忙釋疑, 謝

在Routing的时候,右击,add Ar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