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RJ45屏蔽金属外壳用不用接地

楼主(2012-03-09):
求教RJ45屏蔽金属外壳用不用接地,如果不接地有什么后果?

网友A:
看应用的场合了,一两米距离,不用屏蔽是没关系的

网友B:
搞块大的铜皮接上,命名为:CHGND

网友C:
假如网线上面的水晶头没有包铁呢?

网友:
金属外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应用的场合了,一两米距离,不用屏蔽是没关系的

就是说距离远就得接地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搞块大的铜皮接上,命名为:CHGND

独立的地,不和其他的地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假如网线上面的水晶头没有包铁呢?

什么意思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说距离远就得接地了?

是的,远了天线效应明显,就需要包地屏蔽来消除干扰

网友D:
接地,且与系统地隔离,防静电和防雷击!!!

网友E:
要接地,与GND用电容隔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远了天线效应明显,就需要包地屏蔽来消除干扰

了解了。谢谢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接地,且与系统地隔离,防静电和防雷击!!!

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要接地,与GND用电容隔离

现在就这么弄了。

网友:
    需要接地,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是接了的,而且接的是机壳,这样可以起一定的屏蔽作用

网友F:
    把RJ45头处的铜皮,改为Chassis Gnd,并且与系统GND用磁珠或电容接起来(具体用磁珠还是电容,应该按你的实际情况选择,磁珠可以吸收部分静电能量,电容可以将高频噪声耦合到GND),
    另外RJ45头处的大铜皮与系统GND用Anti Etch隔离开,我们通常是40mil,以防静电放电过来,

    我也是新手,以上内容仅供参考,希望对你有帮助,EDA365,真不错,我从上面获得了不少信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    把RJ45头处的铜皮,改为Chassis Gnd,并且与系统GND用磁珠或电容接起来(具体用磁珠还是电容,应该按你的实 ...

    谢谢你的回答,了解了。

网友:
    话不多说,有图有真相!

网友:
    要接地,最好是接保护地,由于金属RJ45是对外接口,这样可以做ESD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