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里面如何给未指定网络的焊盘或者shape指定网络阿

楼主(2012-03-09):
可以指定不,例如我手动添加了一个焊盘,在sch里面没有的,如何给他指定网络

有例如我添加了一块铜皮,但是我忘记了指定网络,后面如何指定呢?

网友:
我目前没有办法 给焊盘添加网络信号,除非在网表里做进去

网友:
可以试下 舖块有讯号的shape覆盖焊盘,看焊盘是否可以带其讯号,我们这里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,主要看建焊盘时候的属性而定

网友:
你说说铺了一块铜没有给assign网络?点击选中shap按钮,在右侧的options里面给指定就好。

pad的话,基本就是你在capture里面给assign的网络了。你可以在logic里面改,但是相当麻烦,而且一般都是锁掉不允许编辑网表的。

楼主:
哦,谢谢各位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