钻孔文件: 设计精度大于drill output file data 怎么解决??

楼主(2012-03-09):
Design precis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drill output file data.Data rounding errors are very possible.

出现的warning...求解答!~~~请教怎么修改?

网友(2013-09-30):
我也遇到过 设计精度比钻孔精度高! 把钻孔的小数点多设几位就可以了
就是前面的format2.3那里  改成5.5或者3.5应该就可以了
或者2.6,反正以此类推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