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

楼主(2012-03-09):
allegro15.7里能把鼠标设置成全屏显示吗?在不导入网表的情况下,能增添元件吗?请大侠指点,多谢!

网友:
可以。
光标大十字:在user preference-ui-pcb cursor  选infinite

添加元件:place-manually-advanced setting 勾选library,回到placement list,添加package symbol

楼主:
多谢楼上大侠,您辛苦了!谢谢!

网友:
鼠标可以放大成全屏,在Setup-User Preferences...中的Ui文件夹里修改
不导入网表可以加零件,但是只是封装形式的无属性零件,也就是只有零件外表但没有属线

楼主:
多谢楼上大侠指点!我的QQ群221669453,欢迎您加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