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显示原理图页面右下脚的title

楼主(2012-03-09):
    orcad capture cis 画原理图,新建页面右下角没有title block,如图1;
已经有的原理图有显示如图2。
请问要在怎么设置?谢谢

网友:
    放置Title Block :菜單 => Place => Title Block

默認放置 Title Block 的方法 :
(1)先 NEW 一個DSN,打開原理圖頁面。
(2)菜單 => Otopns => Desing Template... => Title Block =>  把 Symbol 裡面 2 個位置填好。
(3)關閉DSN,不用儲存DSN。
之後新開DSN都會有默認的  Title Block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