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EE安装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09):
design capture安装好后,点击design capture图标没任何反应,软件启动不起来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XP还是win7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P还是win7?

是XP。原因清楚了,是公司的域导致无法打开,但目前没有解决办法,郁闷。

网友(2013-08-19):
正在头疼安装问题 用网络lisence的话必须服务器开机才能用吗?还有DMS是干嘛用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