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ADS与信号完整性

楼主(2012-03-09):
想知道ADS在SI方面的仿真功能怎么样?
还是ADS主要专于射频,微波仿真,SI仿真只是次要的功能?

希望知情者多多指教!!!

网友A:
ADS在SI方面无论是时域链路仿真还是3D全波电磁场仿真都强大的一塌糊涂,简洁方便,功能齐全,是行走SI江湖的常用必备良药

主要是ADS做射频微波方面起家,SI功能只是在最近几年异军突起,所以相比之下稍显黯色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DS在SI方面无论是时域链路仿真还是3D全波电磁场仿真都强大的一塌糊涂,简洁方便,功能齐全,是行走SI江湖的 ...

ADS 和 Ansoft 的DesignerSI 在SI方面比较呢?
请教版主觉得各自优势为何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ADS 和 Ansoft 的DesignerSI 在SI方面比较呢?
请教版主觉得各自优势为何?

我个人而言,做时域链路仿真首选ADS,涉及到加密的Hspice模型时会考虑Hspice,最后才考虑designer,一般是用来和前面两个做对比用,主要由于:

1.ADS里很方便,可以对各种调入的档案进行查看和修改,界面简洁,容易上手,tuning方便,designer操作灵活性不如ADS。

2.ADS里有很多实用性的功能,比如SP TDR,jitter分析,eye分析等,感觉做的很专业,相比之下designer虽然也有类似的功能,但是感觉比较零散,,东一榔头西一棒的,整体性稍欠缺

3.ADS对调入档案错误的容忍度高,有些非关键性错误只给予提示,是否修改由仿真者决定,不修改的话不会影响主要仿真过程,而designer有时会报些莫名其妙的错误,经常要找半天原因。

4.ADS由Agilent出品,软件跑出来的结果更利于和Agilent的测试仪器结果相对比

其实两家软件功能上不会有很大差别,只是感觉ADS在细节上更胜一筹,打个比方,就像进口货和国产货,也许性能不会差很多,但是细节上的东西则会对选择者有导向性。以上仅为个人看法

楼主:
非常感谢版主的答疑阿, 这让我坚定了继续学习ADS的信心.

网友(2015-05-28)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个人而言,做时域链路仿真首选ADS,涉及到加密的Hspice模型时会考虑Hspice,最后才考虑designer,一 ...

我感觉SP TDR跑出来的TDR曲线和测试不符 版主有没有发现?

网友(2015-07-17):
    不明觉厉,多多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