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15.5修改一页保存,会出现不能保存问题,请高人指点

楼主(2012-03-09):
如题所示

网友:
試試看另存新文件 (另存不同名字的DSN)。
如果可以存新的文件,那就不是ORCAD的問題,可能同圖片上說的:
(1)別的程序在使用這個文件(文件被鎖住)。
(2)這個文件可能是光諞複製下來的,他的屬性只能 READ ONLY。或是放置的路徑沒有寫入的權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