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3工艺控制问题

楼主(2012-03-09):
先前有在兴森快捷做过一批板子,4片DDR3-1600 菊花链拓扑,很稳定。后面又做了一次板,这两次板子差别就是做板子时补偿不一样,线宽比上次小了一点。这次板子非常不稳定,只能降频到1333.不知道是否跟线宽有影响?

第一次算阻抗理论值是单端4.2mil 差分3.8mil 5.2间距。实际是单端4.5mil 差分3.8mil。
第二次实际是单端4mil,差分3.6mil。
按加工厂说控制误差10%是正常的

网友:
线宽越小 ,  厂家越难控制阻抗。  再加上线宽越小的话 ,传输线越容易受到其他线的干扰

网友(2012-04-27):
线宽变窄,估计你线上的损耗变大了。所以就出现了不稳定的现象

网友:
个人认为 线宽线距上的细微变化 一是会对信号造成影响,但如果仅是这点变化,不足以使一个板子从很稳定 变成 非常不稳定。
LZ确认这两个板子就这一点区别吗?持怀疑态度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目前证明线宽是有影响,但是影响不是很大。发现板子上有几个电源滤波电容移动过位置,拆掉这些电容回稳定一些,已经重新制作一次板子,把电容归回原位,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:
    请教楼主是什么地方的滤波电容,是在一组电压上还是几组电压上?

网友(2012-06-08):
    线宽越小,越容易受干扰!!

楼主:
    滤波电容的封装有改动,容值是一样的。其他电源的滤波电容的地孔打到了DDR3的电源分割块。但是电源纹波也很正常,可能参考地受到其他电源干扰吧,具体原因还不确定

网友(2012-12-23):
    你那个电容是差分线阻上的电容吗 ?不会是远离了输出端子吧 你是离BGA多少距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