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络变压器CT引脚如何连接

楼主(2012-03-09):
这是我连接的电路图,变压器两边的CT引脚都是经过一个电阻然后在串联一个电容接地。工作的时候数据部是很稳定。
而我看到一些电路图的接法是靠近芯片一边的CT引脚是接了个电源然后并联个接地的电容
如下图
请问这个CT引脚应该如何连接

网友A:
你的连接时对的,bob smith终结电路(最近有人说是错的)底下的电路图估计是调试的时候选的最合适的终结电路,没有验证过的,要小心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连接时对的,bob smith终结电路(最近有人说是错的)底下的电路图估计是调试的时候选的最合适的终结电路 ...

bob smith终结电路?不懂哦,我去查查资料

网友B:
應該說是跟你用什麼 IC 有關係。
有些 IC 要利用變壓器抽頭加上直流偏壓,才能使輸出有作動(例如你下方的圖片)
有些 IC 則是內部已經有偏壓了,則是使用分離式的變壓器抽頭,例如 : http://space.ednchina.com/ewebed ... 110916082900568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應該說是跟你用什麼 IC 有關係。
有些 IC 要利用變壓器抽頭加上直流偏壓,才能使輸出有作動(例如你下方的圖 ...

谢谢你提供的图,我看你图上的PWFBOUT是接到CT上的,它就是他就是分離式變壓嗎?
這裡講的分離式的變壓是什麽意思?
我用的芯片是RTL8305SB

网友B:
這裡講的分離式的變壓是什麽意思?
Ans:   TX 與 RX 的變壓器中間抽頭各自獨立成為2根管腳,沒有合在一起。
參考下方二張圖,抽頭有各自獨立和合併在一起的。

网友B:
http://www.fjrei.de/docs/RTL8305SB_Datasheet_1.5.pdf
裡面的 75 頁和 76 頁,有說明 抽頭有<各自獨立>和<合併在一起>的接法。

网友:
6楼解释得比较详细,学习下!!

网友(点评):
廢話!我們花了那麼多錢養條黃金獵犬,總該有點用處吧!^_^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這裡講的分離式的變壓是什麽意思?
Ans:   TX 與 RX 的變壓器中間抽頭各自獨立成為2根管腳,沒有合在一起。 ...

受教了,谢谢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應該說是跟你用什麼 IC 有關係。
有些 IC 要利用變壓器抽頭加上直流偏壓,才能使輸出有作動(例如你下方的圖 ...

你给的图我又看了看,图上那个分离式变压器抽头接在芯片PWFBOUT引脚处,是干什么用的?
你说的抽头CT的接法跟IC有关系,有些IC要利用变压器抽头加上直流偏压才能输出有动作。
有些IC内部已经有偏压了,则使用分离式的变压抽头
而我在百度百科上看到的是:这个主要是与使用的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决定的,这种驱动类型有两种,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。电压驱动的就要接电源;电流驱动的就直接接个电容到地即可!
这个跟你说的不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给的图我又看了看,图上那个分离式变压器抽头接在芯片PWFBOUT引脚处,是干什么用的?
你说的抽头CT的接 ...

我是用比較通俗的講法來解釋。至於<驱动类型有两种,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> 這個原理我就不是很清楚了,這是芯片 (IC) 的設計原理。

<抽头CT的接法跟IC有关系>   與 <主要是与使用的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决定的>  的意思應該都是指的 => 是由芯片 (IC) 的設計手法有關係,所以最後還是 IC (芯片) 決定選擇的接連的變壓器型式。

网友C(2014-02-21)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fjrei.de/docs/RTL8305SB_Datasheet_1.5.pdf
裡面的 75 頁和 76 頁,有說明 抽頭有和的接法。

请教一下 我使用的的TI的DP83848 PHY,它的网络变压器接法应该怎么接呢? 我在网上查了下资料 很是迷茫
  1、是不是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只与PHY芯片有关,比如 我选择了DP83848,就只对应一种接法?
  2、我选择了DP83848,再选择了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接口HR911105A,采用DP83848数据手册上的CT接法和另一张截图的接法是否都可行?
  3、另外关于CT接法网上说与芯片UTP驱动类型有关,我不明白什么叫UTP驱动类型?非屏蔽双绞线?我在DP83848芯片手册中没有找到关于UTP驱动类型的描述。。

      网上对于CT接法描述如下:
    中间抽头为什么有些接电源?有些接地?这个主要是与使用的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决定的,这种驱动类型有两种,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。电压驱动的就要接电源;电流驱动的就直接接个电容到地即可!所以对于不同的芯片,中心抽头的接法,与PHY是有密切关系的,具体还要参看芯片的datasheet和参考设计了。

Reference Schematic1.pdf

HR911105A 数据手册.pdf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 我使用的的TI的DP83848 PHY,它的网络变压器接法应该怎么接呢? 我在网上查了下资料 很是迷 ...

  1、是不是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只与PHY芯片有关,比如 我选择了DP83848,就只对应一种接法?
=>從數據手冊看起來,DP83848建議使用分離式抽頭變壓器。

  2、我选择了DP83848,再选择了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接口HR911105A,采用DP83848数据手册上的CT接法和另一张截图的接法是否都可行?
=>HR911105A是 TYPE 9 形式的電路圖,與DP83848数据手册建議的電路完全符合。至於你的截图 (W5500 CT接法.png) 看不清楚。PDF文件就很清楚了,變壓器接法有些問題,RX端抽頭沒有接VDD(要接TX端的抽頭)。

  3、另外关于CT接法网上说与芯片UTP驱动类型有关,我不明白什么叫UTP驱动类型?非屏蔽双绞线?我在DP83848芯片手册中没有找到关于UTP驱动类型的描述。
=>UTP驱动类型?就是指的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。(上面有說過)
=>非屏蔽双绞线? RJ45的線材搭多數都是非屏蔽双绞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、是不是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只与PHY芯片有关,比如 我选择了DP83848,就只对应一种接法?
=>從數據 ...

   首先谢谢斑竹大人的耐心回复,但我还是有些不明白:W5500是一片SPI转以太网的芯片,附件中的参考原理图,为其官方参考设计,我在淘宝上看到卖的其W5500以太网模块就是参照此参考电路设计。但两块芯片隔离变压器中心抽头接法却不相同,我还是没明白原因是什么?
   另外在W5500参考原理图中,RX+-端的两个6.8nf的电容有何作用呢?是阻低频干扰?其他一些电路设计中貌似也没有这两个电容。
   还有一个问题:我之前问得不恰当,我是想问UTP是什么意思?我百度结果是非屏蔽双绞线(Unshielded Twisted Paired),不知是否?

W5500 模块

W5500 Datasheet.pdf

W5500 网络模块原理图 V2.pdf

网友(2015-03-04):
刚接触这一块,这一版的CT好像没接,板子明天回来,试试!

网友:
这个我觉得主要取决于阁下的PHY芯片,是属于电流型还是电压型。比如,INTEL的82574就是电压型,需要加1.9V电压给变压器。电流型则不需要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