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旋转快捷键失效,求助

楼主(2012-03-09):
allegro布局时,旋转快捷键失效,只能旋转90度,再旋转就提醒:
last pick:  9000.0  0.0
Element is already set to this angle. 求高手指点啦!

网友A:
你能具体说一下吗,或者我可以帮你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能具体说一下吗,或者我可以帮你看看

这是旋转前的
这是快捷键Ctrl+Q(自定义的)旋转后的
command提示

网友B:
看不太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不太懂

元件,利用快捷键(自定义的),只能逆时针旋转90度,而且是只能旋转90度。用spin就可以任意算转

网友A:
这个与你设置的快捷键有关,spin可以选择任意角度是因为option里面的angle可以输入你想要旋转的角度,对于你设置的快捷键,你可以看看你的env文件,用写字板打开,将你的快捷键的命令进行修改,将90改为你想要的角度,比如你改为45,每次旋转就是以45度递增旋转,这个45度是固定的,就不能以30度旋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与你设置的快捷键有关,spin可以选择任意角度是因为option里面的angle可以输入你想要旋转的角度,对于你 ...

非常感谢 ,问题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