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虾帮忙转一下PCAD的gerber

楼主(2012-03-09):
1金币
 招唤大虾,转一下protel的GERBER,最好能qq详聊15837188。
老外用PCAD做的,PCB厂说打不开,用CAM350提示undefined apertures。
附件就是老外PCAD的gerber。

楼主:
刚才忘记上附件了

上文件

网友:
這是舊的PCAD DOS版本所產生的Gerber,早期都是用RS-274-D的格式,Aperture是另外的一份文檔.
並不是像現在用RS-274-X,每個Gerber所需要的Aperture都記錄在自己的Gerber檔內
建議你用我附的圖片設定Import格式
並用另外一張圖手動在CAM環境內填入Aperture值(針對Undefine的就可以)
載入確認後,利用CAM輸出274-x格式的Gerber即可

Import Gerber

Import Gerber

Aperture edit

Aperture edit

楼主:
多谢ls的兄弟,明白了。有个地方还要请教,Heat Relief在cam里怎么设,好像只能用自定义

网友:
我有PCAD ,可以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