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下载器件的pin file?

楼主(2012-03-09):
各位大侠,小弟刚学cadence,不知怎么下载器件的Pin file文件,哪位指导一下?

网友A(2012-09-20):
去器件官网上去下,比如FPGA,你可以去altera或者xilinx官方上下后缀名为.csv的文件,用exel打开,修改好,然后在cadence中,把修改好的PIN FILE传上去,自动生成器件原理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器件官网上去下,比如FPGA,你可以去altera或者xilinx官方上下后缀名为.csv的文件,用exel打开,修改好, ...

明白了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