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3看不到元件高度

楼主(2012-03-09):
大家好,我在家里的allegro16.3上使用show element命令查询元件信息时,看不到有元件高度的信息。如下图: 这个元件已有高度了的。而我在公司的电脑上也是16.3,却能看到高度。请问是什么原因,是不是有什么命令没打开?请大家帮忙解决下。谢谢!

网友:
package geometry中   勾选  place_bound_top/bottom

楼主:
谢谢,楼上的回答。这个方法我也懂得。但是我想使用show element就能看到高度。因为在其他电脑上是能看到的。

网友:
因为建的零件没有加入高度这一项,所以点“I"查询就看不到

楼主:
不是楼上说的原因,我之前说过了,在其他电脑上是能看到的,同一块板,就我电脑看不到

网友(2012-12-10):
allegro→setup→datatips customization;object type选symbol instance,右边选择标签“advanced”,在上边的property filter 里面输入:height,然后单击apply filter择package_height(根据需要),
使用方法:
把带有高度的层place bound层显示出来,单击显示信息的show element,find 里面只是选择shape,然后点击place bound的shape即可显示出来了。

网友:
    試著在右方Find 欄位選擇Symbols,而不是comps,應該就可以看到高度的資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