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我有原理图或者pcb的文件,可以提取出里面元器件的封装不?

楼主(2012-03-10):
protel是可以的,不知道cadence可以不?问问

还有,有没有封装库下载,stm32的

网友:
当然可以了

楼主:
,楼上的大哥,怎么不附带方法呢

网友:
export/libraries
零件库,焊盘,板型图......什么都出来了

楼主:
export/libraries
里面是不是说allegro导出的阿,但是orcad里面的元件库如何导出阿?

网友:
选取这个元件
单击右键----Edit Part选项(编辑这个元件)
然后我们在编辑元件界面中,我们选择View菜单---选PACKAGE
此时我们就可以的FLIE 菜单---选择SAVE 保存到Browse选自己建立的库中就可以了

楼主:
不能批量的保存嘛?

网友:
8楼讲解的貌似是属于需要单独把个别器件的封装导出来这样。应该对于LZ问的可以解决吧

网友:
楼主知道怎么到了么,我不会,说的详细点,楼上的几位没有一个能说明白的,"export/libraries
零件库,焊盘,板型图......什么都出来了"这我没找到,点击file只有一个export design,根本就没有楼上说的什么libraries

楼主:
export/libraries批量到处元件库应该是在allegro里面用的

orcad里面,能批量到处否?

楼主:
能批量导出orcad里面的lib嘛?

网友:
新手进群37644957

网友:
orcad好像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