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llegro16.5不能打开

楼主(2012-03-10):
今天安装16.5,安装时一切正常,但不能打开,有提示,见附件;
这个版本在公司装了没问题。
我的配置:1,系统是XP SP2;
                  2,15.5和16.5一起的,15.5可以打开;
                  3,所有的流程与公司的一样。
请大家帮忙指点下。谢谢啦!

网友:
安装或者破解没成功,你重新指定一下Licence,如果还是不能打开的话,需要重新安装。给你传份安装步骤,我就是用这份安装步骤,装过4台电脑都成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