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CB走线布局时,优先级别

楼主(2012-03-10):
    大家知道在PCB走线布局时,优先级别是什么吗?是地优先还是电源,还是模拟信号呢?

网友:
    走线时先走关键信号,比如说高速信号,,差分线,对参考层有要求的线,电源和地最后处理,只要走线前想好电源和地的规划就行了。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是分开的,不一定要先走

网友:
    2楼正解,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