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2007.9.2安装出问题了

楼主(2012-03-10):
以前用WG2002.,今天在网上下载一个EE2007.9.2,安装过程出现错误提示如附件。请各位大虾指教,是什么原因。
我该如何安装?
哪位有安装指导,请分享一下。不胜感谢。

楼主:
还有,安装时我明明选择了所有产品组件,可安装结束进行verification时却提示几个选项failed,请问怎么回事?

网友:
软件冲突,可能之前安装的的某些软件与EE有冲突,或者卸载不彻底;

没什么好办法,装新系统再试吧。

楼主:
感谢simhfc的答复,重新安装那个错误提示已经不在出现。
但是第二个问题:安装时我明明选择了所有产品组件,可安装结束进行verify installation时却提示几个选项failed,请问怎么回事?r小弟着急请大家帮帮我,多谢了。如图:

网友:
你运行过破解的 dll被修改了吧。
把安装文件夹删除以后再安装试试。

网友:
是啊,应该如5楼所说,你在verify之前,手动或自动的运行过破解,这样MGLS.DLL就被修改或替换了,不再是原版的文件,所以verify failed,但MGLS.DLL只涉及License,其他设计功能不受影响,可以忽略。

楼主:
我不太明白,还是谢谢你们。
楼上能否提供一份完整的安装及破解说明给我?

网友:
你如果在公司verify的话,需要小心mentor的法务函

楼主:
谢谢楼上提醒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不太明白,还是谢谢你们。
楼上能否提供一份完整的安装及破解说明给我?

安装并破解完毕后,直接运行使用,如果没有出现License问题,就OK了,不要再Verify,破解没什么深奥的内容;

从你的截图来看,你的安装操作没问题。

楼主:
谢谢回复。
又出新问题了,symbol编辑器昨天还能正常打开,今天打开后发现工作区的左边属性区全是白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