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新版的PADS默认底层走线是红色,顶层是蓝色?

楼主(2012-03-11):
    为什么新版的pads默认底层走线是红色,顶层是蓝色?mentor交换颜色的目的是什么?感觉不习惯啊

网友:
    你不说还真没注意这点

网友A:
    是啊,一直习惯顶层是红色,顶层蓝色。
你可以设置一个你习惯和常用的启动项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是啊,一直习惯顶层是红色,顶层蓝色。
    你可以设置一个你习惯和常用的启动项就好了。

    我主要是不明白mentor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?创新?或者这样更符合什么原则?以前的挺好的啊,呵呵

网友:
    青菜萝卜,各有所好!自己调整吧!

网友:
    哪个版本?我怎么没见过?看来他是想搞点新鲜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