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为什么在铺动态铜箔的时候静态铜箔会飞掉

楼主(2012-03-12):
就是我已经将top层有关电源的连接的net用静态铜箔给予连接,然后先画route keepin,然后用edit--split plane给top层铺动态铜箔地,但是铺上动态铜箔后,我的原来top层的静态铜箔就飞了,没有了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,请帮忙,谢谢!

网友:
你直接在主板上做会这样 ,你拿个不要的板子做好后将铜箔贴到主板上就不会掉了

网友:
edit--split plane本身就会把已有的铜皮删掉然后重新生成一次,以rout keep in为范围,所以,你这个不能用split plan

楼主:
哦,是这样哦,明白了,谢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