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删除T连接点

楼主(2012-03-12):
allegro里设置了T连接点,现在不想使用了,如何删除?谢谢!!

网友:
    是刪除整條schedule还是只有部份T连接点?

网友:
    可以去 SigXplorer里面删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先选择NetSchedule命令,然后点选需删除的T点,右键选择UnShedule  Net,右键Finish,OK,就可以删除了。

网友:
    我這裡設置T點老出問題 有時候會出現 鼠線弄不掉

楼主:
    4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