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.4G信号不得已要从顶层换到底层,怎么办?

楼主(2012-03-12):
2.4G信号不得已要从顶层换到底层,怎么办?谢谢!!!

网友A:
过孔旁打地过孔。尽量在芯片引脚旁换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过孔旁打地过孔。尽量在芯片引脚旁换层

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?比如过孔阻抗控制

网友:
过孔的阻抗可以用hfss或者是hyperlynx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