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问题

楼主(2012-03-12):
在画差分线时,在Router打开的新的PCB后画完差分线,怎样把它转换回原来的PCB里头去 ?还有就是我要画几组差分线等长该怎么画 ?初学者请大家指导指导,谢谢!

网友A:
你直接保存就好了,或者菜单上面不是有个可以来回切换的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直接保存就好了,或者菜单上面不是有个可以来回切换的功能

谢谢指点,转换会了。可是等长还是不会 ?

网友:
在project Explorer中Nets,选择你需要的等长线,复制粘贴到Matched Length Net Group,会自动命名为MLNetGroup1,右键选Properties,出现的窗口中Restrict length下设置最大最小长度。
或在布线窗口中同时选中你需要等长的网络,右键进行设置等长

网友:
按6楼的就可以了